苹果4屏蔽罩怎么拆呀?是用剪刀还是用850风枪啊?

楼主(2016-03-23):
我用剪刀剪可是口太小了伸不进去。用风枪又怕把芯片焊报废了,具体怎么拆有知道的吗

网友:
用尖嘴钳    和风枪 都可以啊  看外观 在下手

网友A:
第一次弄,是不是得卖把特殊用途的那种剪刀

网友:
用风枪,是低温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弄,是不是得卖把特殊用途的那种剪刀

网上有哪种特别尖的斜口钳

网友:
还要装回去的话还是最好用风枪吧,美观些

网友:
用风枪吧,吹一下用镊子撬一下,别一次吹太久,这样温度容易传进芯片里面到时IC爆锡

网友:
苹果就是要谨慎小心~~~ 修理主板很难伺候

网友:
4、4S我用指甲剪。

网友:
硬盘哪里我就不敢吹了,怕爆浆啊,我的858风枪温度我调到底了450那里,否则吹不动啊风速调到3

网友:
用那种专用的剪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