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电压串联负反馈的功放电路

楼主(2016-03-23):
灵敏度:30~32dB,定为低分贝值,高数值依然不好控制。
率响应:暂定为?~22KHz,低频响应目前有衰减,反馈电路的电容需要重新计算,需要做信号分析。
反馈系数:1+AF≈37
最大功率(加管功耗): 10~12W,喇叭功率8~9W
单24V电源,MP3,CD机,计算机等设备可使用
根据EN50332-2规定,MP3音频电压均方根为150mV(有效值),峰值213mV,峰峰426mVp-p,在放大时需要将音量调整到最大值的60%左右。
设计方法:利用推挽输出压差和电压串联负反馈混合设计法

下图信号失真极小,较前期未加入电压反馈时波形更加平滑,声音更圆润。

实际调试时需要调整的部分:

上图在实际测试时需要根据设备的实际输出幅值调整,只要通过整图中间靠下一点的Rf电阻数值即可调整整个电路的灵敏度,该电阻越大整体的灵敏度越高,对小信号的放大能力越强。

下图是Rf=2K时的最大驱动能力。Vin=0.52Vp-p时的输出。

下图是Rf=5.1K时的最大驱动能力。Vin=0.32Vp-p时的输出。

下图是Rf=10K时的最大驱动能力。Vin=0.24Vp-p时的输出。

遗留问题:依然为低频时出现严重衰减,该问题作为第二个重要问题待解决,该问题解决后即可开始动手制作。

来源:网络转载

网友A:
单24V电源,MP3,CD机,计算机等设备可使用
===========================
12V 还勉强?24V 高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24V电源,MP3,CD机,计算机等设备可使用
===========================
12V 还勉强?24V 高了点。

24v可以啊  12v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