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板子核心没电压。求高手

楼主(2016-03-23):
     故障现像是开机一直重启,CPU旁边一个电感没电压其它两个都有电压!

                     电压是由这个芯片控制条件是否正常?2脚受控于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总线电压有了没?

网友:
是不是CPU少了一相供电,CPU供电不稳,导致重启了?

网友A:
你总得说明是AMD还是intel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总得说明是AMD还是intel的吧

我只是想问下这个芯片条件是否正常,和AMD intel有关系吗?

MSI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想问下这个芯片条件是否正常,和AMD intel有关系吗?

看看时序 怎么工作啊

网友C:
BOOT 自举电压应该比供电VCC 12v 高一点才对  你这个是从电源IC    主电源IC 换过了么 ? 个人建议  错误之处 大神指正

网友:
你的是七彩虹什么型号,有的型号上CPU,第一个是没电压的

网友D:
查578脚的电压哪边来或者向哪边输出
先换这个芯片看下 还是无输出
查后级电压的去处

网友:
感觉是电源管理芯片这一相有问题,先换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OOT 自举电压应该比供电VCC 12v 高一点才对  你这个是从电源IC    主电源IC 换过了么 ? 个人建议  错误之 ...

只有输出后BOOT才会比12V高的,现在没输出12V输出正常!主板修的少 感觉这个是核显电压供电 不确定是跑码后出还是复位之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578脚的电压哪边来或者向哪边输出
先换这个芯片看下 还是无输出
查后级电压的去处

这个是CPU的供电 从芯片,三组电压两组正常这个没电压,主板修的少 感觉这个是核显电压供电 不确定是跑码后出还是复位之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输出后BOOT才会比12V高的,现在没输出12V输出正常!主板修的少 感觉这个是核显电压供电 不确定是跑码 ...

核显一般是跑马之后出的 如果这个是核显供电的话就是正常的

网友:
首先得看你这个板是什么芯片组的,如果是PCH的有一相没供电是正常的,那个一般是集显供电,要跑码后才出来的

网友:
我也遇见这样的事,店里还有3张这样主板等修,帮你顶下

网友:
感觉你这个是,Intel-H61.这芯片是产生核显供电的.2脚1.5V不对啊,BIOS刷对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