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0a跑马到0.8

楼主(2016-03-23):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怎么修  啊  bios我都刷了 3个 不是bios的事情  然后 电感都有电压 就有一个没电压  显卡旁边的  你们说这个机子 给显卡有关系吗  、?  然后我就修不出来了   论坛说什么内存  过不过  都有电压了  怎么看 内存过没过啊   大神 给看看啊  内存换 过    客户说着本子  还是 自然坏的  修不了 了 上个 图片 你们给看看吧

网友A:
核显电压没处来。。换个CPU试试。这个CPU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显电压没处来。。换个CPU试试。这个CPU爱坏~

哦哦  这摸  高的  cpu哪里 找啊    大哥  啊

网友B:
要用示波器打哈内存的看又波没有,如果没波就要查哈内存额复位,复位是30PIN

网友:
我觉得先查下那个核显供电电路工作条件可满足,进一步判断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用示波器打哈内存的看又波没有,如果没波就要查哈内存额复位,复位是30PIN

对  你 说的 对我 试试啊  啊 啊 还没怎么用过 示波器  波波

网友:
用示波器抓波纹
看下有没又出来

网友D:
楼主好像是没经过专业培训过吧。介意去基地学习一下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网友:
没电压的那个是什么供电来的   就修那里

网友:
楼主好像示波器也没有,可以看看电流有跳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像是没经过专业培训过吧。介意去基地学习一下就可以轻松搞定了,

学过啊  就是不会  啊   信号 那么难记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你 说的 对我 试试啊  啊 啊 还没怎么用过 示波器  波波

恩我还是没用过,黄老师出的新书有示波器的使用你去买一本嘛

网友:
这个不好修  找了一个  迅维 学过的 高手看呢  还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显卡没供电,测试显卡供电的芯片工作是否正常。芯片工作条件是:供电VDD或VCC,控制EN,底线GND都要正常。工作条件满足,没显卡供电,芯片坏;反之,修工作条件。

网友:
核心显卡电压要在跑马完成后才出,你管这里干嘛?按照不跑吗的修吧,用诊断卡试试

网友E:
上内存和不上内存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
修过一台也是跑马到0.8左右,最后换了个CPU好了,建议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内存和不上内存电流是不一样的。

我这里一样啊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过内存了吗

网友:
独显供电煤出来。。测测CPU 芯片 或者换个CPU 芯片 他有根线没问题才出 独显供电的。。有些板子也不一定。不过围绕CPU 修吧  要不就看看 南桥的平台复位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