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看机器让人欢喜让人忧

楼主(2016-03-23):
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器通病,就是C壳下面的海绵。
欢喜的是通病,忧的是3V5V受罪,搞不好就要换主板,主板高价啊,大家有没有同感?????
接机:开机正常显示,半分钟掉电重启,无线循环
拆机: 不出所料,海绵 ,把海绵撕掉,检测,一个电容腐蚀了,,细看一个电阻腐蚀,R376, ,查图纸 R376,DCBATOUT,看论坛上解释:DCBATOUT是AD+和BT+通过隔离电路产生的主板高压供电
或直流电池输出。。找到料板,换上,测试10分钟不关机正常 完工,捡钱的B460

网友:
海绵倒没碰到过,铁壳到是经常碰到!

网友A:
铁皮的经常碰到
不知道是设计缺陷还是怎样

网友:
这个修到过两电阻分压的。一般都更换后再把海绵处理下。不过有的能烧个洞。实在麻烦呀

网友B:
其实R376 R377这两个电阻可以直接去掉不装,因为根据芯片数据手册13 PIN EN0悬空开启LDO。

网友:
B系列都这样坑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见,收藏下来

网友:
通病欢喜也忧,不过还是不难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皮的经常碰到
不知道是设计缺陷还是怎样

你确定是碰到的铁皮,?

网友:
这个机子修好过后把C壳上的海绵清干净基本就不会再出现这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R376 R377这两个电阻可以直接去掉不装,因为根据芯片数据手册13 PIN EN0悬空开启LDO。

主板是R376腐蚀一个脚,能正常开机,会自动重启,你确定两个电阻都去掉能正常使用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板是R376腐蚀一个脚,能正常开机,会自动重启,你确定两个电阻都去掉能正常使用机器?

两个电阻都去掉没有任何问题。下次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我快成土豪了 我有两块b460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是R376腐蚀一个脚,能正常开机,会自动重启,你确定两个电阻都去掉能正常使用机器?

正解是把这两电阻去掉,待机芯片换成TPS51125,就好啦

网友E:
这个不用换主板这么夸张吧,一般把海绵拿下,处理好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用换主板这么夸张吧,一般把海绵拿下,处理好就好了

有的3V5V完全把主板烧透,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你这也算是烧的很厉害啦

网友:
我修到三台有洞的,都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阻都去掉没有任何问题。下次你试试就知道了。

记下了,下次再有B460,拆了试试,不用换待机芯片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快成土豪了 我有两块b460主板

你的B460卖吗 我想买一块

网友:
这个已经修很多回了,也有烧洞的,铁壳子坏的

网友:
3 5V 烧洞的 还好修点  飞线就OK  上次遇见过CPU 铁壳MOS管坏的 PCB 都烧坏了  线都接不出来 ,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35v开启电阻腐蚀了的

网友:
这样都修,分析的来好了

网友:
          这笔记本 通病吧

网友:
B460的通病多,我也遇到一块,烦死我了。

网友:
铁壳到是经常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B460卖吗 我想买一块

卖     qq503416710

网友:
修到过一个是待机芯片的VIN脚断线

网友:
这个机子是比较坑的

网友:
之前都是换 后来发现直接拆了就好

网友:
铁壳不好搞   海绵下边也容易出问题呀

网友:
太吊了 啊

网友:
这个典型的故障有点意思,

网友:
这情况还算好的

网友:
不错,收藏了,下次不会为找同样大的电阻而烦恼了

网友:
铁管看一下

网友:
幸好目前还没给我遇到烧穿的 只是电阻烧坏了 都能修起来

网友:
我修到了好多了    有一次直接南桥烧坏了    后来还有问题,没修好

网友:
我以前修了一个,那个位置直接烧了一个洞

网友:
这个机器主要是那个电阻

网友:
新手学学了

网友:
还有更气人的是CPU坏,CPU供电IC坏,供电管坏

网友:
又来学习了,这个问题留意一下

网友:
这个通病第一次看到,修机还没碰到过。 加分

网友:
通病,常遇到。去掉两个电阻还没试过,下次试试!!

网友G:
前几天刚修了一台 海绵那19v大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刚修了一台 海绵那19v大短的。。。。。。

那就是公共点短路了,不好修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公共点短路了,不好修好吧

好修     就是海绵那一个电容击穿了。。。。。

网友:
还有那个C689 的位置烧个洞大短的也不好修呀。有几次都没修好!

网友:
   就怕短路了,烧桥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就上C壳上面黑色海绵搞得鬼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啦  还13脚电阻 待机芯片就好

网友:
有才,幸运,加油

网友:
我前2天修的B460也是重启进不了系统,换2个上管铁壳就好了。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这款 特别爱烧U  比较蛋疼!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有的3V5V完全把主板烧透,只能换主板了

改块3,5V板子好了,没有必要换板子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很多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都是老毛病了!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

网友:
昨天刚打洞修好块B460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改块3,5V板子好了,没有必要换板子

有全图吗?学习一下怎么改的?

网友:
那个电阻 还有旁边的电阻 可以不上的  我试了好多的机器  也没看返修的

网友:
的却这种故障就是捡钱的

网友:
遇到开洞的可以把开洞位置挖开,把断线补好,做好绝缘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有机器,我也这样试下

网友:
这两个电阻直接拆了就完事,免得又出问题

网友:
来了就是捡钱啊,基本都是待机烧洞

网友:
都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全图吗?学习一下怎么改的?

就用E40的板子好了,直接供电19v,然后就好了,然后3V和5v飞到主板就OK了

网友:
海绵清干净就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了吧!

网友:
那个电阻坏是通病 B460 都爱坏

网友:
B460通病太多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EN0我都是直接悬空

网友:
我修的那台B460才坑爹大断铁壳子烧坏了一个又把第一个隔离管的焊盘烧掉了然后我就飞了一根线换了个铁壳子就好了谁知道装完机器测试掉电了再开电流就到0.6掉了显然CPU不过然后拆机又查发现CPU哪里的330钽电容击穿一个CPU的供电芯片也坏了你说这机器坑不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改块3,5V板子好了,没有必要换板子

我看过群里的一个高手就如你所说的呵呵,直接改3v5v待机板块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是B460的通病,我修了不低于30台

网友:
R736这个电阻不是显示不装吗,

网友:
你这也太简单了吧,这钱赚的相当容易 。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MOS管也是通病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看过群里的一个高手就如你所说的呵呵,直接改3v5v待机板块也可以正常使用

其实改的很简单,是我们想复杂了,我刚改的时候觉得不可能,改好了就那样原来。。。

网友:
真还没碰到这种,碰到学习下。

网友:
我也有两片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改的很简单,是我们想复杂了,我刚改的时候觉得不可能,改好了就那样原来。。。

供电开启输出这些,对准就好其实我也没改过

网友:
一直以为这个是进水后的通病,,,,

网友:
una buena observacion cuando hay corrosion por el agua,asegura el exito de la reparacion

网友:
通病这么多,现在维修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改块3,5V板子好了,没有必要换板子

怎么改板子啊

网友:
刚刚修了一台 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这样的好事,多遇到几个就成了。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下了,下次再有B460,拆了试试,不用换待机芯片吧

真是宝贵的经验,这破机器坏的太多了

网友:
修这种机器,有经验就能很快找到问题解决方法。楼主好样的

网友:
B460通病啊

网友:
两电阻分压的

网友:
这可能是海绵受潮导致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都是老问题了,天天遇到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拉

网友:
烧铁管子的多 有时连CPU都烧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