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见过的问题

楼主(2016-03-23):
昨天装了一台新机器c盘分了50g,做完系统发现c盘的可用空间只有18.7g,是系统的问题?换另外一个系统还是18.7g,是硬盘坏了?换硬盘还是18.7g,什么情况?郁闷中。

网友:
台新机器c盘分了50g,做完系统发现c盘的可用空间只有18.7g
------------------------------------------------------
你看看 我的电脑 里是多大。

现在的WIN7\8\10都是耗费硬盘大户。系统自己就要10G 左右,还不算休眠文件、交换文件等等。50G 不大。
如果你在装点其他软件,就剩 20G了。很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搜得到,

网友:
查不多吧,我的40G装了WI9N10 后还有15G的样子

网友:
这个是正常现象吧,你换个系统安装估计又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