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豹 be quiet BQT-P6-Pro-850W模块电源 内部玻封管型号与代换

楼主(2016-03-23):
     如题:同行师傅们,谁手头有这种台式机电脑的大功率模组电源,品牌与型号是“黑豹 be quiet BQT-P6-Pro-850W模块电源”。
     内部的智能风扇调速小板上的一个代号是DZ的“玻封管”被上家碰坏了,应该是稳压管(我估计)不清楚型号与代换。也没图纸,不知道工作状态。
     现求助,请手头有这个类似电源的同行,给小弟测量下,这个玻璃管的工作状态。
     如下图:

内部位置:

智能风扇控制板位置:

智能风扇控制板坏稳压管位置:

横向看:

求各位给测量下工作状态……

网友:
劳驾您手头有的给测量下工作状态吧

网友:
ZD就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感谢回复。下午到工作室,送电试试。反正是风扇控制部分,也不会坏其它东西。

网友A:
是否有对芯片U1任何标记? 我认为是有可能找到的接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对芯片U1任何标记? 我认为是有可能找到的接线图。

高手

首先,感谢哥们的回复。问题小弟我已经彻底处理好了。
当然,您说的这个办法小弟确实也很赞成:当出现没图纸的问题时候。不防从集成块向外延伸。这种由里到外的方法确实很奏效。
但是,这个帖子没起到什么作用。
因为,这个8脚IC应该是LM393,因为LM393的应用电路很多,不具备典型性。所以依照其双路运放的初级应用分析……
虽然没找到什么有关LM393用在这种电源的应用电路,但我依照压坏的那个DZ外表仔细看,隐约看到第一色环应该是黄色。
所以,就暂时用普通有腿的4.3V稳压管上机,发现风扇还是全速,不受智能控制。
这时候顺着DZ的4.3V稳压管向后级查,发现挨着它的一个标HF的贴片三极管CBE管脚电压好像有问题。断电放电后用表测量,果然发现发射结开路。
经查贴片HF应该是对应的普通型号的2SC1815,用它换后。试机全部正常了……
至此,维修彻底圆满完工。
至于,为什么修这个电源。原因是那天给客户换电源后,客户机已经处理好了。就把这个电源留我这里了,看着这个电源做工用料还是不错,就想修好它留着自己用。
处理的部分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对芯片U1任何标记? 我认为是有可能找到的接线图。

因为这个小板是模组智能风扇控制输出板,也就是说可以在外接任何12V风扇作为智能风速调控用。
所以,我不想放弃它。

网友:
  ZD稳压二级管

网友B:
6666666666666好电源  这种电源买一个要多少
?????????这是服务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6666666666666好电源  这种电源买一个要多少
?????????这是服务器的吗

850W   可以同时带四张高配显卡。所以,我才费劲修好了。留作自己用……

网友:
厉害,850w买一个也不便宜

网友C:
这个电源用料很好,值得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用料很好,值得维修。

恩,确实是真材实料。我就是看着它不错才修修自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