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55V4C键盘穿键 拆开发现换过屏 现在是京东方的屏 怎么刷码片呀

楼主(2016-03-23):
现在的屏是HB140WX1-100 原装的不知道什么型号 看到论坛的帖子好像有友达和奇美的  我下载了那个程序 用编程器也刷进去了 但还是穿键  到底该怎么搞 那个码片要拿下来刷吗

网友:
上次我是叫卖屏的帮我们搞的,你可以换个芯片

网友:
可以把坏屏的码片换上去,换的过程一定得注意

网友:
屏和键盘也有关系,想不到

网友A:
串键和换屏有什么关系?你是认为串键是屏被人换了引起的吗?

网友:
淘宝上有刷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键和换屏有什么关系?你是认为串键是屏被人换了引起的吗?

三星的机子还真是这样的,要把原来屏的码片换到新屏上。

网友:
最好是用设备刷,屏上拆风险大

网友:
况且新屏动过屏板后不保,有些芯片大小也不一样

网友:
网上有专刷屏的工具,找找买个,维修常用得上

网友:
我的把码片换上去BIOS能用系统里就不行了

网友:
真是新鲜!键盘穿键竟然跟屏扯上关系了,那日后维修还能有什么思路!

网友:
不用,找条坏屏线接几个信号脚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