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无待机怎么修

楼主(2016-03-23):
电源300V正常,但是没有5VSB,待机开关管SVF2N65F只有D-S间二极体值700,其它均无穷大,应该是好的,这种情况怎么进行维修?高手说一下检测流程就很好了。

网友:
最好有几个关键的检测点,不然地毯式寻找太麻烦了。

网友:
电源图里面有说呀,是2张图的

网友A:
不会修电源,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电源,都是直接换的

换下来的修一下不算错误吧?

网友B:
换了六、七个损坏阻值变大的色环电阻,光耦、C1815等,最后发生了冒烟,还没有修好。这色环电阻辨认起来真容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下来的修一下不算错误吧?

不算啊,我是说我不会修,还很羡慕你们会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算啊,我是说我不会修,还很羡慕你们会的呢

原来是这样。是不是优秀妞妞跟会不会修电源应该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是不是优秀妞妞跟会不会修电源应该没有直接关系。

不会就不优秀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是不是优秀妞妞跟会不会修电源应该没有直接关系。

我不会,可是我敢承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六、七个损坏阻值变大的色环电阻,光耦、C1815等,最后发生了冒烟,还没有修好。这色环电阻辨认起来真 ...

电容换了没?

网友:
我刚修好一个5VSB的故障

网友:
场效应管应该有两个700左右吧。还有你这个是什么振荡方式?分离式的,还是芯片的、

网友:
看你描述,是分立元件的待机电路,重点是三极管,二极管,实在不行,地毯式轰炸。

网友C:
待机电源的IC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源的IC工作条件,,,,

待机电路是分立元件自激振荡电路,没有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路是分立元件自激振荡电路,没有IC。

自激的,那一般就是开关管及控制脚接的电容电阻,还有前级的小三极管

网友:
5vSB  输出对地  任何辅助部分 初级 地毯式 电阻 二极管 C945 限流电阻 启动电阻 查一遍 一般都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