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液晶电视机易发故障检修解析图

楼主(2016-03-23):
海信液晶电视机易发故障检修解析图

  随着海信液晶电视机的不断发展,购买这款产品的用户也是日渐增长,而海信液晶电视机出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电视机的故障问题多数都是潜在积少成多的。所以出现问题必须要看重,下面便是海信液晶电视机易发故障检修图与故障解析。

  一、TLM32V66三无亮蓝灯

  原因:通电后测主板(RSAG7.820.4293)各路供电均正常,但主芯片无温升,测量N21复位输出端电压持续为2V,正常情况下该引脚应在开机瞬间由3.3V变为0V,更换后故障排除。

图一 液晶电视机易发故障检修

  二、LED50K310X3D开机一段时间后花屏死机

  原因:本机采用RSAG7.820.4779主板,常见原因是3.3V供电稳压器N105性能不良。

图二 液晶电视机易发故障检修

  三、TLM32V66A花屏死机或蓝灯亮不开机。

  原因:本机采用RSAG7.820.4204主板,常见原因是1.2V内核供电三端稳压器N6性能不良。

图三 液晶电视机易发故障检修

  四、LED46K310NX3D三无蓝灯亮或遥控关机后不开机。

  原因:本机采用RSAG7.820.4782电源板,常见原因是PFC电压取样电阻R826 、R827 、R828漏电,取下清洁后重新焊上即可,故障时测PFC电压低于380V。

图四 液晶电视机易发故障检修

  五、TLM32H78出现横线干扰后花屏死机。

  原因:本机采用RSAG7.820.4293主板,常见原因是FLASHI芯片N14 (MX25L3205)性能不良。

图五 液晶电视机易发故障检修

  六、TLM26H78不定时死机,遥控及本机按键失效。

  原因:电源转接板RSAG7.820.1855上的5VM供电滤波电容C883(1000RF/16V)性能变差。

  七、LED32K10(主板型号RSAG7.820.4705)不定时死机。

  原因:主芯片MST6M182底部接地焊盘接触不良,用热风枪重新加热至焊锡融化即可。

  八、TLM4236P电源指示灯忽亮忽暗,不开机。

  故障原因:电源板(型号RSAG7.820.148列5VS供电滤波电容C851(470t.F/16V)性能变差)。

  九、TLM32V88PK不定时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亮。

  原因:电源板(RSAG7.820.1666)上VCC反馈电压产生电路中的滤波电容C811、C812容量减小所致,需用47WF/35V电容更换)。

图六 液晶电视机易发故障检修

  十、LED50K510G3D不定时不开机,亮蓝灯

  原因:该机采用RSAG7.820.4489电源板,故障时测量PFC电压低于380V,原因是PFC电路中固定取样电阻8811/812/813的胶体漏电所致,将相关电阻取下清除胶体即可。

图七 液晶电视机易发故障检修

  十一、LED39K300J(主板型号RSAG7.820.4801)不定时无声音。

  原因:此种故障系主板漏电所致,将静音电路中的VD106二极管负极电路断开可修

图八 液晶电视机易发故障检修

  十二、TLM42V86PKV不定时喇叭啸叫后花屏自动关机。

  原因:此机采用的主板是RSAG7.820.1898,故障原因是为DDR提供1.8V电压的三端稳压器N32(AP1084=ADJ)性能变差所致,更换即可。

图九 液晶电视机易发故障检修

  十三、LED42K310X3D(RSAG7.820.4779)三无亮红灯。

  原因:测主板1、2V内核供电电压为0V,输出端也未短路,DC-DC电压转换块N102 (MP1493)的1脚的12V输入电压正常,控制6脚电压7V电压正常,更换N102后故障排除。

图十 液晶电视机易发故障检修

  以上内容便是海信液晶电视机易发故障检修解析图了,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以上内容进行操作。

网友:
很好的维修案例,先收藏起来,以后遇到方便维修,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海尔的显示器有点危险

网友:
经典案例,楼主好人啊!

网友:
这么经典的案例,必须收藏,遇到等着秒杀收工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尔的显示器有点危险

是海信。。。哈 。。和海尔不是兄弟。

网友:
海信的供电电路设计得有点不足,用的屏还可以

网友:
很好的维修案列,以后收藏,准备用

网友:
感谢楼主,正好手里有台机器。修好了

网友:
向高手 学习一下 经验  这么好的技术 必须顶一下

网友:
典型案例,楼主不愧为版主,案例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真丰富啊,收藏啦,以后用得到

网友:
分享是种美德,支持楼主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