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40G掉电问题

楼主(2016-03-23):
开机显示logo、掉电 ... 掉电后待机正常 可以再次触发是掉电 35v电容换了 BIOS刷了 cpu电容换过了  还是不行 求助大神 。。。。

网友:
查一下温控

网友:
有示波器可以对比一下是哪部分引起的掉电,温控,开关都会引起。

网友:
个人感觉 有点像开关啊,  刷过BIOS没有啊。

网友:
一直卡LOGO掉吧,裸板测试一下掉不掉,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一下那一组先掉.

网友:
这种一出LOGO马上掉电的,我修了几个都是开关电压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桥不稳定也有可能的,特别am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