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烙铁-905E通病改造作用不小

楼主(2016-03-23):
黄花烙铁-905E通病改造作用不小

  对于常常外出做焊接工作的人来讲,拥有一款便携式的烙铁是非常好的,这样就不用带焊台出门了,功率大的烙铁容易过热,而功率小的加热又慢,找来找去看上了一款黄花烙铁905E。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与焊台差别不大,就是手感差点,连续使用几个月后黄花烙铁就出现了通病:无法控温经常烧的通红。

  本来出门在外就是找不到烙铁架子所以才选了一把带温控的,结果这个东西烧起来比不带温控的还恐怖。要是长期不拔,还不得引起火灾。其实这个问题一个电阻就可以解决。

  电路图

图一 黄花烙铁通病改造

  电路很简单,黄色箭头指的地方就是通病,电位器不好,接触点经常接触不良,造成运放2脚悬空,烙铁就狂烧了。

  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一个电阻,找到阻值偏大的电阻一头接在电位器上端或下端,另一头接滑动端,这样即使接触不良,运放2脚也不至于被悬空,大不了加热到450度而已,或者是保持200度。

图二 黄花烙铁通病改造

  在电位器接触不良的时候至少能焊点东西,所以我选择加两个电阻,在电位器上端和下端各接一个电阻到滑动端,这样滑动端出了问题的时候能大概保持在250度左右,加的电阻大约10k—20k这样就可以,一来运放还能采集到电位器的上下端是焊死的,基本不会出现问题,问题都出现滑片上。

图三 黄花烙铁通病改造

  这个就是罪魁祸首,居然还是救命(HELP)牌的。

图四 黄花烙铁通病改造

  加了两颗电阻,试了一下,怎么拧也不至于狂烧了,吃了一颗定心丸。

图五 黄花烙铁通病改造

  现在黄花烙铁的通病就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网友:
小小的改变,但是作用却是杠杠的。

网友:
如此看来,这类温控方式,首先还是设计电路方面,没有完善。

网友:
加了电阻,温控没原来准确了吧?可调范围有变化吗?

网友:
我已经两个报废了。。经常坏发热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