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2G i5-4200U

楼主(2016-03-23):
E1-472G i5-4200U bios

E1-472G i5-4200U.zip

网友:
楼主,这个版号是多少的,这机子有两种版本。

网友:
版号多少

网友A(2016-06-12):
我的加点到0.4就不动了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加点到0.4就不动了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主板问题不是bios问题 你的是

网友:
0.5 左右徘徊不知道是不是BIOS 坏了

网友:
有版号吗?????

网友(2016-07-19):
用没有用啊

网友:
有试过的吗??

网友(2016-09-11):
有人用过吗

网友:
非常感谢,刷完就好了

网友(2016-11-04):
版号是多少?怎么刷了不亮

网友:
我的不跑码。刷一个试试

网友(2017-01-05):
刷了还是不亮 为何

网友(2017-02-07):
哎  这问题太多了有没有搞好的 0.5徘徊啊。。

网友(2017-04-03):
我的也是0.5徘徊,搞不好啊

网友:
刷了不行的 你就看看其他问题

网友(2017-08-28):
我的没显示,刷个试试      .....................................

网友(2019-01-25):
这个主板0.5徘徊基本上是CPU坏了

网友(2020-11-09):
今天修到一台宏基E5-472G 板号:DA0Z8BMB6D0 REV 型号Z8B(宏基TMP246M-MG一样),故障现象插电0.003,触发蓝色指示灯亮电流1.098不显示,10秒后掉电重启故障反复。这种故障大多都是缺电压引起的测电压发现内存电压高达1.8V,由PU5 TPS51216RU控制:
1/3脚 VTTSNS/VTT:0.9V(正常0.68V)
5脚VTTREF:0.9V(正常0.68V)
17脚S3:3.3V
16脚S5:3.3V
6脚REF:2.38V(正常1.8V)
PL13 +1.35VSUS:1.8V(正常1.35V)

分析有几个脚电压不正常特别是6脚REF它是心片工作正常的灵魂,查TPS51216RU白皮书说这个脚应该为1.8V电压看图纸查其引脚外接零件PC68 0.1UF/10V 、PR84 10K、PR86 30.1K,发现PC68被压碎了报着试试看代换上去,开机奇迹出现了电压降到1.8V,内存供电1.35V正常输出,但是故障还是没变没有修好。

另起一行,修台式主板有一个重要的测试点就是PCI-E A11复位3.3V正常,那么这块板90%工作正常了,那修笔记本要注意两点PLTRST#和DDR3_DRAMRST#内存复位,如果这两个点正常说明离修复不远了,看图纸测得:
PLTRST#总复位:3.3V
DDR3_DRAMRST#=CPU_DRAMRST#:0V(正常1.05V)

分析DDR3_DRAMRST#:0V不正常,查其电路是由Q38 N7002场效应管 3脚控制:Q38 1脚CPU_DRAMRST#:0V(正常1.05V) Q38 2脚:3.3V。拆Q38和其外围零件测量发现没有问题,但为什么不出电压捏?看万能论坛有人说要想出来必需PM_DRAM_PWRGD(0V正常为0.85V)/H_PWRGOOD(1.05V)正常,看图纸找到两个点测量发现PM_DRAM_PWRGD 0V,是由R255 1.8K、R258 3.32K分压得到分别拆下发现R255 阻值为无穷大没有找到1.8K电阻用2K电阻代换上去,开机电压升为0.85V。电流1.128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