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没有输出

楼主(2016-03-23):
高手些给我看看300V有,没有输出,开关管坏了,换了没用,开关管通用吗?还有4只脚的IC是什么

网友A:
开关管坏了,估计过流电阻也不保险了,你测下芯片的引脚的电压  发上来,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坏了,估计过流电阻也不保险了,你测下芯片的引脚的电压  发上来,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光耦一边有电输入,一边没电输出是不是坏了
怎么量光耦好坏

网友C:
开关管子坏了看下保险与12  5看是否输出
开关管是通用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子坏了看下保险与12  5看是否输出
开关管是通用的【显示器】

好的,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耦一边有电输入,一边没电输出是不是坏了
怎么量光耦好坏

用1v电压接到光耦的1/2脚上  测光耦3、4脚阻值 有无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坏了,估计过流电阻也不保险了,你测下芯片的引脚的电压  发上来,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测什么芯片的引脚的电压
电源芯片的吗?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引脚的电压。

网友:
开关管坏了一般还会有其它无件一并烧毁,还得查查

网友:
除了开关管,其他的尼,检测了吗?

网友:
IC也应该坏了,,,,,,,,

网友:
我碰到的开关管坏了。90%以上芯片也是坏的还有看下0.33欧电阻

网友:
一般开光管烧了(短路了)保险会烧了,,,换了保险还得换开关管,还有开关管的控制脚链接的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还得检查后才能通电(不然会再次爆管)通电了还没有12v5v输出就得查电源控制ic的工作条件,,都有了就说明控制芯片也废了              开光管随便找料版拆就可以,,都通用,,不过我拆光了,,直接备货一堆10n60的

网友:
简单点,改个电源模块最快了

网友:
再查查IC坏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