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上的小电容 电阻怎么焊

楼主(2016-03-23):
那些肉眼看不清的小电容电阻,两端不粘锡,焊不到板上,该怎么处理?
苹果

网友:
肉眼看不见??多少度近视?买一个放大镜吧

网友:
加放大镜 用风枪吹上去的,用电烙铁确实不好焊。

网友:
刷锡浆焊接啊

网友:
点锡浆,然后风枪镊子

网友:
一般修手机都配显微镜的

网友:
显微镜下,锡浆,放上去,吹一下。就OK了。

网友:
确实 不好焊接~~~ 看的眼花 手抖的厉害

网友:
风枪+锡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