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掉电

楼主(2016-03-23):
sl410的机器,板号:da0gc2amb8h0(8l)rev:h,原来是开机不显,换南桥后正常,客户用了一个星期后出问题,现在是开机电流跑到0。250掉电,待机电流是0。005。 isl6266a这个芯换过,还是一样的,几个主要的电压都有了, 查了一下,vr_pwrgd_ck410#这个信号没有,不知道怎样修,现上传图纸一份,请各位大虾帮忙看下,

GC2A-0622 GC1A CG1B DAGC2AMB8H0(8L).pdf

网友:
bios也刷过,也一同上传吧,一份是我备份的,一份是从论坛上下载的。

网友:
看电流是CPU没出供电,用假负载试试,看出不出?

网友:
看电流是板子少了哪组电压吧  。

网友:
现在是不晓得怎样去搞了,所以请各位大虾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你换的桥会不会虚焊, 测下电压是不是CPU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桥都重新焊过的。

网友:
我觉得维修还是要注意细节啊,跟着时序走应该能修出来

网友:
都是什么价格?

网友:
说详细点,先看看哪组电压没有

网友:
碰到过这种问题,已解决

网友:
楼上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换了就好

网友:
这个芯片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吗,这种要用示波器看那个电没出来.

网友:
没有示波器。还有什么招好用的?

网友:
感觉是电还没有出来完哦

网友:
CPU供电的条件多查查啊

网友:
主供电 10欧电阻坏的多

网友:
应该是某路电压未出来吧

网友:
是不是掉到死角里去了。

网友:
感觉是缺少电压

网友:
是不是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