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03G六声报警,放电coms五声,供电都有

楼主(2016-03-23):
bios刷过,不插内存就是两声报警

网友A:
先刷BIOS     加焊下北桥看看

网友B:
DELL BIOS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     加焊下北桥看看

焊显卡亮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LL BIOS坏的多!!!!

bios无果,焊了显卡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无果,焊了显卡亮机了

dell不是8声显卡吗

网友D:
原来6声报警也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啊,但是这个加焊显卡就亮了,并且点了一天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6声报警也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很奇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