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板号M960 MBX_224有时开机有背光不显示

楼主(2016-03-23):
板号如题如图:

同行拿来的时候说有时开机不显,有背光;
拆机发现3V 5V进过水修过,但是应该是修好的,cpu也被换过,换成BGA的那种改装U了,考虑U可能不稳定,换U测试发现出现不显的概率低了,但有时还是会不显,考虑桥虚焊,ATI的显卡HM55的南桥,犹豫....   后来拿HM55开刀,上过BGA还是一样;后来看到主板背面有一排开关,有动过的痕迹,有可能是它的问题;在淘宝看了一下卖主板的图片,模糊的看到大致位置,播到这个位置以后开关机几十次测试ok了,都能正常显示;至此维修结束,开关位置也发了上来了,只能说这样打开关能用,具体有什么影响还不清楚,至少我们这边测试正常了的。
没设置下载分什么的,望大神们能给加点分

秋风落叶。 +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有人发过这样的,记得有个朋友也是动的那个波动开关就可以了,有什么作用有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早就发现是通病了吧,

网友:
我有这个型号的板子  280买给你 好的板子 全功能测试好。

网友:
SONY的通病,屏跳线有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
跳线接触不良

网友:
sony的通病啊 上次一个把我整了2天

网友:
修到过南桥失色的

网友:
遇到过。。SONY机器那个要注意

网友:
楼主BIOS,能上传一份吗?我手头有个板子,和你的版号一样,论坛下载的要么不亮,要么显卡驱动上不去。

网友:
进水的机器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