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37 12307-2

楼主(2016-03-23):
  dell 5437    次板子 报警8声  屏 屏线 都换了还是不行 大小写可以切换  屏幕就是不亮   谁遇到过???

网友:
显卡也换了

网友:
你这是来赚点分的吗

网友:
DELL难折腾,显卡问题多点。

网友:
显卡呀 问题

网友:
做下cpu试试 这款应该还在保修吧?、

网友:
再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显卡,或屏接口

网友:
这板子在保修范围内的吧,直接去售后换,不显示的话你看看19V有没有,没有的话看看19V的开启电压有没有,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