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别的4S无WIFI

楼主(2016-03-23):
曾今接修一台进水无WIFI的苹果4S,清洗主板后开机进系统发现WIFI可以打开但是搜索不到任何WIFI信号,我想这个应该不会是IC坏了,估计是信号的问题,于是查图纸,在零件FL10_RF接WIFI IC端接假天线开机试机发现可以搜到信号,测量次零件到WIFI天线接口正常,遂拆下来发现焊点腐蚀,清洗掉氧化物重新上锡,将原件焊接回去,装机试机一切正常,以后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参考下,别直接换IC
法伤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
表示太复杂了

网友:
哈哈  总有不懂得

网友:
这么好的技术   必须学习一下

网友:
FL10_RF是不是也可以短接

网友:
一点不复杂...

网友:
是不是R49电阻问题,换WIFI时有碰掉过久完全没信号

网友:
这 技术   好好 学习一下 经验

网友:
检查电路很重要,不要一来就搞IC,给LZ点赞。

网友A:
没搞过手机表示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手机表示看不懂

就是你楼上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