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112T 版号MBX-240无待机电压维修。盲修

楼主(2016-03-23):
索尼VPCCA--112T 版号MBX-240。
客户是一个做小吃店的。本子不加电,待机电压0.001,说好价格。拆机一开始想应该是环境潮湿腐蚀引起。拆机目测板子还行。看不到腐蚀低地方。没有明显短路阻值异常,测5V 3V 没有 19V电压正常.5V线性正常,芯片不发烫, ,上网搜了一下没有图纸点位,用MBX-237
参考 芯片SN0608098,供电正常线性正常。EN1 EN2开启电压没有跑线到EC,量测EC周围没有3V,看图纸才发现SN0608098本身没有3V线性。麻蛋  图纸上为 产生EC供电,目测在芯片本,背面有一个五角芯片也是PU9, 不过芯片的开启不一样,芯片开启引脚没有电压,没有产生3VEC电压,跑线 1.3角5V,2角2.2V, 2角跑线到 到3 角。1-2角经过一个电阻相连。4-5角5V电压名字为709N1,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到相关资料,也没有在料板上找到相同芯片,《个老大知道此芯片资料发一下,看是不是此芯片损坏引起的没有ECVCC开启电压》后来想。ECVCC开启电压拉低了。如果断开是不是可以,就把Q5021角处线割了。插电待机电压0.009,有门。量测电压3V 5V也都出来了,先测试一下吧,按开关电流一路上飘屏幕亮了。 ,装机,开机,测测机吧,就怕还有别的毛病引起的保护,现在开机看电影3个小时,看样应该没事吧。。。。。。。。。。。。。。

网友:
技术不错新人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哦。。我们这些小白没有图纸就不会跑电路了。。。唉。

网友:
这个有图纸吗

网友: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只能直接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