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3-23):
型号:惠普g4
板号:DAR13JMB6C0
故障:不触发
同行拿来的一台惠普g4,说是插上电源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大概看了一下主板,没有明显的进液已经烧焦痕迹。接上可调电源发现没有代价,接口白灯也不亮(此时已经开始怀疑EC)在电脑里搜到图纸打开发现代价芯片是RT8223,

条件都满足线性电压已有就是没有待机。手里没有RT8223,看论坛里有过说51125可以代替,换了一个51125,待机已发出,但是待机电流有点高0.075A.。。。仔细观察发现EC(KB3930QF)有几个脚有发霉的痕迹,

找了个KB930QF换上,待机变成了0.101A.依然不触发,开关灯还稍微有点发光,奇怪的是此时内存1.5V竟然已经有了。。。。心想,是不是有转换电压的管子短路导致电流偏高?找了一圈发现转化电压的管子都没事,并且电压都还没转化,是不是EC有的脚位和原来的不一样?还是乖乖的找原EC KB3930QF吧,和朋友柜台拿了一个换上,待机电流变成了0.03,感觉还是有点高,又没短路。。老老实实的找了一个RT8223换上,待机电流变成了0.02A,按下开关待机电流变成0.008A没反应。论坛搜了一个EC的BIOS刷上,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接屏亮机。

总结:此机待机芯片RT8223不能用51125代替
      此机EC芯片KB3930QF不能用KB930QF代替(仅限此机,别的机子有的我带换过)

网友:
我也难住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学习了;手上有一片板,待机0.07A左右;但是能开机,正常使用。   关机后,待机电流正常0.01A;
大神,请指教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手上有一片板,待机0.07A左右;但是能开机,正常使用。   关机后,待机电流正常0.01A;
大神,请指 ...

0.01A的时候能开机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01A的时候能开机么?

可以开机。测了老半天了,还没发现什么问题。但这待机电流太奇葩了;
这板子是5A烧过的,   修的时候,只发现一个小电容坏了,踢掉就好了。
DA0R08MB6E2

网友C:
一看到惠普,就烦.我那台6535是开始屏不亮,现在待机芯片51120又挂了,不换了.............

网友D:
没了HP,维修量都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开机。测了老半天了,还没发现什么问题。但这待机电流太奇葩了;
这板子是5A烧过的,   修的时候,只 ...

这就不用纠结啦,能正常使用就OK。。不用太在意这些待机电流啥的,大短路一般是电容的直接扣掉或者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到惠普,就烦.我那台6535是开始屏不亮,现在待机芯片51120又挂了,不换了.............

烦也得修是不是,所以嘞要静下来仔细想想琢磨琢磨,不行就先扔一边忙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了HP,维修量都下降了

一个DV3000系列 惠普就被干倒了。。。

网友E:
楼楼主换了EC和待机芯片,楼主的三位表,待机看着也是醉了

网友F:
好,很好,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总的来说HP却实有点烦人

网友G:
昨天修到一台灯有时亮有时候不亮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楼主换了EC和待机芯片,楼主的三位表,待机看着也是醉了

要不然怎么发现待机不对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很好,花了不少时间吧

吃午饭前同行给我拿上来的,吃午饭的时候想了一下回来十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昨天修到一台灯有时亮有时候不亮EC坏了

EC检测适配器的问题估计是

网友:
经典的进水机器啊!!!

网友:
很少有芯片可以代换的

网友:
HP机子就是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