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维修梅捷SY-I6H-L_V5.0

楼主(2016-03-23):
今天中午来了一客户拿来一台组装机说是不好开机让我给看看,首先连接显示器按电源开关正常开机也能进系统表面看起来没事啊。就询问客户机器有什么毛病据客户说机子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按电源没反应,开机能正常上网有关不了机显示屏黑了但主机依然开着必须关掉电源才行,再次询问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客户说没有了,于是试着进系统关机果然系统看起来好像是死机了但强制关机(按开关4秒)再次按开关没反应,按了好多次开机了看来是有问题 。  好谈好价格留机三天修好!开工。。。拆机 主板就是灰尘多 没有动过电容鼓包的样子
首先强力吹灰!
图片

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就是32.768K电压有点低这是不是导致不好开机的原因。。。换 比分析快  晶振电容一起换掉  奇迹般的开机触发正常了!兴奋起来!
经过几次反复测试和防静电袋包好冰箱冷冻测试没问题看来导致不好开机就是32.768K的问题至于是电容还是晶振就不管了开机是正常了第一个问题解决。
由于能进系统使用正常排除了供电电路引起的关不了机,重点放到了BIOS上去官网下载5.0版本BIOS文件刷上 无效故障现象一样进系统关不了机好像更严重了原先还能偶然关机刷了之后就关不了机了奇怪,我又到官网上仔细看了版号版本确定没错。于是在料板中找到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吧BIOS拆了装到这个板子上来测试OK进系统也能关机了看来没有判断失误就是BIOS的问题。二次吧BIOS拆下来编程器读出文件来备份。到这里以为钱到手了装机测试!问题又来了PS2键盘不能用哎。。。。 第三次拆机先换IO_IT8772E经验告送我键盘不能用一般是IO坏更换后结果还是一样PS2键盘不能用USB可以 后来想起来是不是IO有问题导致进系统不好关机来 刷官网BIOS文件不应该有问题可能就是IO的问题     再次仔细排查测量排阻472上啦330限流排阻发现有一个脚没有5V是不是这个原因来 一个字换风枪伺候! 换下33排阻用万用表测量的确其中一个断路了。至此这块板子所有毛病解决了就等着收钱了!

网友A:
鼓励小小白发技术贴
求组帖 要带图片 问题描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鼓励小小白发技术贴
求组帖 要带图片 问题描述

不太会编辑 本来想着上个图说明一下怎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会编辑 本来想着上个图说明一下怎么干的

没事 常看其他人发的帖子或者精华贴

网友C:
我想问楼主这个诊断卡买成几多钱   看起不错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楼主这个诊断卡买成几多钱   看起不错的样子

诊断卡是X宝上买的86包邮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好靓

网友:
我们小小白学习的榜样

网友:
楼主还算是幸运的,就怕折腾半天,桥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诊断卡是X宝上买的86包邮

那天我也去整个

网友:
你这板问题还真多,还没修到过BIOS引起关机不断电的。理论是上关机与BIOS没有关系

网友:
思路清晰,推理准确,到位。

网友:
很好,思路清晰可见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
诊断卡是X宝上买的86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