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0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6-03-23):
富士通lh530的主板,板号:da0fh1mb6d0 rev:d,最先的问题是不触发,后来换了个hm57的桥可以开机但进系统就掉电,原来的桥是hm55的,原以为在这个主板上hm57与hm55的桥不能代换,后来以找了一个hm55的桥换上。结果还是进系统就掉电,想着是换这种桥是要刷bios的,在论坛上下了一个bios刷上不触发,再到tb上买了一个,刷上还是进系统掉电,过了一会又是不触发,再换桥也是一样的,现在没思路,不知道怎样去修它,各位给个建议。最近很多板要修,很多板都修不好,头都大了。

QUANTA FH1A - REV 1A 富士通LH530.pdf

网友:
示波器抓一下,进系统里的CPU供电和显示的供电看看那个先掉.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加热了周边  偶然好了

网友:
查下RTC 电路

网友:
洗一下,再烤干.看如何.........

网友:
没有示波器,楼上意思是用水洗干净再烘干吗?原来试过开机有显示的,现在不触发而已

网友:
应该不是桥的问题,可能是加热下旁边的排阻,要么是晶振就开机了,仔细查下EC和桥的待机条件,问题应该还是出在桥和EC的待机电压上

网友:
我先换个晶振试下吧,看有没有惊喜。

网友:
晶振换过也不行。

网友:
哪肯定是哪个元件不良,把桥的周边吹热看看。

网友:
一代的换桥是这样的

网友:
要搞BIOS合成的才行

网友:
应该是热到旁边金针了吧

网友:
这种帖子 鸡肋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