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网络摄像机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3-23):
网络摄像机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网络摄像机是传统摄像机与网络视频技术相结合的新一代产品,随着H.264数字视频编码标准的诞生,网络传输视频图像的质量也有了质的飞跃。在网络摄像机使用过程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故障,我们如何解决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网络摄像机常见的几种故障及解决方法。

网络摄像机 图1

  网络摄像机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1、安装完网络摄像机的时候,你的搜索器无法查找到网络摄像机的IP?

  首先需要确认网线和电源是否在安装正确。如果在确认之后网络摄像机还是无法查找到IP,那就要确认你的网段,看看网络摄像机的网同电脑的网段是不是一样的,若是不一样的,需要把网络摄像机的网段改成和电脑的网段是一样的。你的电脑的就能查找到网络摄像机的IP了。

  2、在浏览器上登录以后IE浏览器自动关掉

  IE被恶意代码或木马、病毒修改,请杀毒,或者用木马专杀工具扫描。

  3、为什么网络摄像机连接好以后,内网可以观看而外网却无法观看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因素。

  1、没有做端口映射,因为每个网络摄像机的都是要把信号传输出去,在通过监视器来实现观看的。如果我们没有做端口映射的话,信号就发不出去,所以信号就会仅仅在内网里面,这样外网就无法接受信号,就使得外网的监视器无法来实时监控现场的情况。

  2、你电脑的域名的问题,看看是否登录上去,一般来说,网络摄像机的外网访问地址和域名是直接挂钩的,网络摄像机的外网访问地址可以是你电脑的外网IP加端口号,也可以是你的域名信息加端口号。

网络摄像机 图2

  4、图像画面很卡、停顿、不流畅

  如果选择的分辨率是uxga或更高,其最大帧率是7-20帧,一秒钟里播放7帧图像看起来是不连贯的,属正常现象,如果想让画面流畅些,请将分辨率改小,并把帧率设置到25帧。

  如果设置了固定码流,请把码流设高些,或者设成可变码流,在网络设置里的网络传输QOS中选择画面流畅优先。

  网络原因:首先PING一下网络摄像机,看其是否丢包,如果丢包,先查下网络线缆和网络设备是否正常。网络带宽不足或者拥塞也会导致画面停顿。

  5、客户端或者WEB不能登陆

  Windows XP sp 2下ActiveX控件被阻止,在你安装WEB控件时,系统如果弹出了阻止安装控件的对话框,则需要对IE浏览器设置进行检查。

  打开Internet Explore浏览器中的Internet选项,选择自定义级别,将“对没有标记为安全的Active X控件进行初始化和脚本运行”和“下载未签名的Active X控件”都改选为提示。保存之后重新运行Internet Explore浏览器。如果安装了3721上网助手之类的控件屏蔽软件或个人防火墙请就将其关闭。之后重新登入。请不要用IE之外的浏览器登录。

  如果是WINVISTA系统。需要关闭用户帐号控制(双击进入用户帐号→关闭用户帐号控制),设置完毕,重启计算机即可。

  安装完控件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登录提示此账号已登录,请更换其他账号登录。

网络摄像机 图3

 6、连接了4个网络摄像机,而只有一个网络摄像机有画面

  这个问题是由于没有更改网络摄像机的IP和端口号,因为网络摄像机在连接多个的时候,每一个网络摄像机的IP和端口都不能一样的,否则没有一个IP或则是端口号相同,这俩台网络摄像机的视频就会产生冲突,视频就会扭曲或则根本就没有视频出现。

  比方说,把信号当做是流水,端口号就当做是流水的出口,如果端口号有相同的,那一条的河流就会分开一边留到另外相同的一个出口上去,你说这样的视频信号是不是会有冲突的,这样的视频能正常播放出来吗?而且网络摄像机默认的IP和端口都是一样的,所以前面说的你连接了4个摄像机,但是你没更改这4个网络摄像机的IP和端口号,视频自然会有冲突,所以就只能出现一个网络摄像机。

网络摄像机 图4

  7、网络摄像机上的sd卡没有录像资料或者只有以前的资料

  先查看SD卡是否可以读写,请把SD上的拔码拨到可写状态,接到网络摄像机上之后在系统设置的硬盘信息是否已能识别到此SD卡,之后在磁盘管理里清除数据即格式化,最后选择到设置读写,表示此SD卡可以读写,在系统设置的普通设置的硬盘满时选项里选择覆盖,表示硬盘满时把以前的录像资料删掉以存放新资料,如果选择停止,硬盘满时就停止了,不推荐选停止,设置好网络摄像机的系统时间,录像时间表就是以这时间来决定是否录像的,在录像设置里设置好录像时间和录像类型,并在存储设置里选择本地存储,表示录像资料存到SD卡上。

  以上是网络摄像机常见的7类故障及解决方法的详细介绍,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