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在MAC系统下播放视频自动重启,换过显卡,谁遇到过?

楼主(2016-03-23):
苹果A1286在MAC系统下播放视频自动重启,windonw下用爱奇艺播放视频,显卡驱动异常,并已经恢复,换过显卡,谁遇到过?

网友:
播放视频,按F3就重启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修的少 正在学习中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的.你的修好没,什么问题?

网友:
更换显存和内存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

网友:
换显卡好了,没过多久故障返还又不行了

网友B:
那应该是显卡问题了,换个显卡看看,这机器显存也蛮容易坏的,摸摸看有没有明显异常发烫的,还有一个集显独显的切换芯片容易虚焊,显卡坏得比较多,显卡门的机器了

n73

网友:
自动重启后报错请看图

网友:
看着像显卡报错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显卡问题了,换个显卡看看,这机器显存也蛮容易坏的,摸摸看有没有明显异常发烫的,还有一个集显独 ...

集显独显切换芯片,你还记得是那个吗,这机显卡和CPU周围都很烫,
就是这个板号图纸。

苹果 A1286 820-2850-A主板图纸及点位图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2323-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集显独显切换芯片,你还记得是那个吗,这机显卡和CPU周围都很烫,
就是这个板号图纸。

长得和SMC一样,BGA的,四边有胶,很容易找到

n7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长得和SMC一样,BGA的,四边有胶,很容易找到

好像这机只有独显,没有集显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的.你的修好没,什么问题?

还没有,你查到问题了没?

网友:
换全新的显存试试吧

网友:
花屏有换过显存换好

网友:
估计是显卡不行吧, 在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这机只有独显,没有集显喔。

MAC下是能认到集显的,WINDOWS下只认到独显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进系统掉电,但我的换显卡也没有好,让别人看了不知道修了一下哪里就好了,说是不是显卡的问题,但 我的是10年的机型

网友(2016-04-22):
楼主是显卡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