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显卡芯片上的大一点的电容对地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6-03-23):
  如题    Y450显卡信号N10P-GE1   手头在修的兄弟帮忙测测,感激不尽,强大的迅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1089-1-1.html这个帖子说两个其中一个小于10就显卡坏,我现在两个都小于10    有的帮忙测试一下

补充内容 (2016-3-24 20:54):
已经解决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7979-1-1.html,谢谢各位回复的兄弟们

网友:
在线等,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阻值有14 不知准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有14 不知准不准

你的机器是好的吗,可以正常点亮吗,

网友B:
有几个值低的,没装上去应该有二个,装上去好像好几个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个值低的,没装上去应该有二个,装上去好像好几个忘记了

我刚刚上传了照片你鼠标放在图片上面看上面有说明

网友C:
N卡坏的比计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N卡坏的比计较少

兄弟手上有这机器没啊!在线等

网友D:
只要不为0都算是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为0都算是正常的

现在都不敢确定了啊!!主要有一个耦合对地不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不敢确定了啊!!主要有一个耦合对地不正常

那64个电容中的一个对吧?
如果是显卡这边的对地不正常,那应该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64个电容中的一个对吧?
如果是显卡这边的对地不正常,那应该就是显卡问题了。

好的,知道了,先把显卡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