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D2132R和RTD2132S能替用吗

楼主(2016-03-23):
RTD2132R和RTD2132S能替用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大小都一样

网友:
型号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大小都一样

我做实验了不行,芯片引脚定义不一样,还好没烧机,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2016-04-24):
一个需要EEPROM ,一个不需要

网友:
不可以的,之前我在华硕的机子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