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系统下触摸板和键盘不灵

楼主(2016-03-23):
如题,在苹果系统下触摸板和键盘不好用,在win系统下就好的,啥情况???系统重新装过,还是一样的,版本也换了,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这苹果叛变了啊,居然连亲爹都不认了,乔布斯得气活

网友B:
要装 那个windows 支持苹果软件的一个 软件

网友C:
之前有遇见过,重装系统好的

网友C:
不行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D:
装windows和苹果系统支持的软件

网友E:
你换个测试硬盘试试

网友F:
遇到过,不过我的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 是 BIOS问题 多些。。。

网友:
第一次遇到··

网友G:
第一次见到OS X不正常而在WINDOWS正常的

网友:
刷BIOS 试一试咯

网友H:
是不是BOOTCAMP没有调好

网友I:
这种还是系统问题只能重装苹果系统了

网友:
是触摸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苹果叛变了啊,居然连亲爹都不认了,乔布斯得气活

可不是,这吃里扒外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装 那个windows 支持苹果软件的一个 软件

不会吧,苹果系统下,自身的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不是外接的蓝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遇见过,重装系统好的

装的哪个系统??苹果吗?什么版本?我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刷个BIOS试试吧

苹果bios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windows和苹果系统支持的软件

什么软件?链接发我看看,或者名字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你换个测试硬盘试试

试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不过我的重装系统就好了

重装的mac系统吗?什么版本的?我换了好几个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见到OS X不正常而在WINDOWS正常的

是的,我也觉得奇怪

网友:
没有这个bios呢,你有吗?提供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BOOTCAMP没有调好

苹果下不是系统自带吗?要调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还是系统问题只能重装苹果系统了

装过了几次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换一个试试,谢谢提醒

网友K:
兄弟你的这个触摸不好用 是怎么不好用 是不可以点按 还是不可以滑动  还是自己乱跑啊  你单说不好用 你有换过触摸板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试过了,还是一样的

我自己也有一个苹果10.11的系统  安装的时候触摸板不能用 只能用鼠标的 其实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也有一个苹果10.11的系统  安装的时候触摸板不能用 只能用鼠标的 其实还是系统问题

键盘也不能用

网友L:
这个问题有点纠结,没遇到过,楼主要是修好了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已经解决了,换触摸板好的,连键盘一起都好了,感谢坛子里朋友的提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兄弟你的这个触摸不好用 是怎么不好用 是不可以点按 还是不可以滑动  还是自己乱跑啊  你单说不好用 你有换 ...

完全不好用,一点反应没有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兄弟你的这个触摸不好用 是怎么不好用 是不可以点按 还是不可以滑动  还是自己乱跑啊  你单说不好用 你有换 ...

后来经过坛友提醒换了一个,好了,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这个问题有点纠结,没遇到过,楼主要是修好了分享一下谢谢

修好了,换触摸板好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修好了,换触摸板好的

哈哈,有这事,WIN7还可以用,长见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哈哈,有这事,WIN7还可以用,长见识啊

嗯,是的,win7下一切正常,就苹果系统下完全失灵,后来换了新触摸板好了,键盘和触摸板都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哈哈,有这事,WIN7还可以用,长见识啊

我之前也没遇到过,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重置bios应该就ok

网友:
开机OPTION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