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6CM 不充电

楼主(2016-03-23):
            临近4月,店里生意不怎么好, 不知道大家是否这样子,   好了,不扯皮。 转入整体
   经销商拿来一台K56CM 不充电,  首先 客户说自己在某宝淘了个电池, 说还是不冲电,   不得不说,现在的客户真强大!!!!此处省略一万字.......
首先,拿到电脑, 插上电流表,待机0.004 充电灯亮红灯看似在充电。其实不然看电流只有0.004.  进系统一看   未检测到电池。    在脑海里第一印象就是进水机!
        拆机这些就不用说了吧~~~~      把机器拆出来,   没进水, 看到这里,好吧。 人比较懒, 先把充电芯片换了个,   还是个鸟样.... 看来这机器没那么简单。还得一步步来。!!!!!!
    仔细想想, 认不到电池!  我们都知道,  要认电池 。 其实就是靠一组总线来读取的,这个也是读取电池电流啊 这些,然后控制充电电流! 既然思路有了,那就开干《 顺便说下,这个机器  没图纸有点位,  幸好有点位,现在的ASUS  点位还是蛮多的》
9脚有3.3    在量10脚 只有1.2V 左右, 好。一量到这里大家都知道的把, 10脚电压不对。那我们就来分析下,这个信号为何这么低。
1:  要么拉低了。   2. 要么上啦有问题。       我们看看这个通那些地方把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gif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gif通电池接口一个电阻跟个MOS管还有EC跟个排阻!   那就一个个拆,  把MOS管跟电阻拆了。  一量还是一样,  把EC摘了还是一样。 只有1.2V左右。   想到这里,大家应该都知道问题了把,   对。 就是ASUS的通病。    排阻有问题,   一看472   找了个472排阻换上去, 一量   3.3   修到这里, 一个小小的排阻  让我又拆EC 又换充电芯片的  !   废话不多说, 把EC这些东西都装上去。   把电池装上    OK 可以充电了!!  报价150   至此维修结束!
    有钱捧钱场    没钱加点分    谢过各位大老爷们!!!

网友:
   有的图, 显示不出来, 不知道怎么编辑了~~~

网友:
又是华硕的排阻  。     下次华硕机器先查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