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路大神帮帮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3-23):
    最近修到两台机器修不出来,各位大神看看给点建议
    一台是东芝的C40-A,版号是DA0MTKMB8E0   REV:E    现象时开机不显示,外接屏能显示但是有一条横线花的,还卡在LOGO处不动,CPU内存都换过没用,显卡是N14M-GL-S-A2也换过  故障还是一样,像这样的问题本人没学过系统的理论知识也不知道查什么,大神给点思路呗。
      还有一台是华硕的,版号X450CC   REV:2.3   也是不显示  ,显卡和PCH都重做过还是一样,外接也不显示,接USB键盘大小灯能亮,电流跳变也很像 能亮机。还有这个显卡型号是什么啊,上面的型号被蹭掉了看不清了,看到别人同板号 的是N14M-GE-S-A2,但是人家的那个型号右上方有二维码,我的 没有,我的跟那台东芝的挺像的
      还有弱弱的 问一句键盘大小灯能亮到底意味什么,以前听人说是代表到显卡了
        大神们看看给点明示,有遇到过的出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