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信号指示灯不亮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3-23):
路由器信号指示灯不亮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很多网友在使用路由器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路由器信号指示灯不亮了,信号指示灯不亮自然也就会断网,难免会耽误电脑的使用。遇到路由器信号指示灯不亮的故障怎么解决呢?我们下面来路由器信号指示灯不亮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路由器信号指示灯不亮 图1

  路由器信号指示灯不亮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一、信号指示灯不亮

  信号指示灯不亮应该说明没有信号进行传输,但可以肯定的是线路之间是正常的,使用替换法将连接计算机的网线换到另外一台计算机上试试或者使用测试仪检查是否有信号传送。有信号传送是本地网卡的问题,在实际的工作经验证明网卡导致没有信息传送是比较普遍的 路由器故障。

  首先检查一下网卡安装是否正常、IP设置是否错误,可以尝试Ping一下本机的IP地址,如果能够Ping通则说明网卡没有太大问题。如果不通,则可以尝试重新安装网卡驱动来解决。

  对于一些使用了集成网卡或质量不高的网卡,容易出现不稳定的现象,即所有设置都正确,但网络却不通,对此可以将网卡禁用,然后再重新启用的方法,也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路由器信号指示灯不亮 图2

  二、连接信号指示灯不亮

  观察网卡后侧RJ45一边有两个信号指示灯,它们分别为连接状态信号指示灯和信号传输指示灯,其中正常状态下连接状态信号指示灯呈绿色并且长亮,信号指示灯呈红色,正常应该不停的闪烁。

  如果发现连接信号指示灯,也就是绿灯不亮,那么表示网卡连接到HUB或交换机之间的连接有路由器故障。对此可以使用测试仪进行分段排除,如果从交换机到网卡之间是通过多个模块互连的,那么可以使用二分法进行快速定位。

  一般情况下这种路由器故障发生多半是网线没有接牢、使用了劣质水晶头等原因,故障点大多是连接的两端有问题,例如交换机的端口处和连接计算机的网卡处的接头,借助测试仪可以很轻松的就以找出路由器故障进行解决。

  三、防火墙导致网络不通

  1、我们在初次使用IE访问某个网站时,防火墙会询问是否允许该程序访问网络,一些用户因为不小心点了不允许这样以后都会延用这样的设置,自然导致网络不通了,彻底的解决办法是在防火墙中去除这个限制。

  2、在局域网中为了保障安全,很多朋友都安装了一些防火墙,这样很容易造成一些假故障,例如Ping不通但是却可以访问对方的计算机,不能够上网却可以使用QQ等。

  判断是否是防火墙导致的路由器故障很简单,你只需要将防火墙暂时关闭,然后再检查路由器故障是否存在。

  四、降速使用

  很多网卡都是使用10M/100M自适应网卡,虽然网卡的默认设置是自适应,但是受交换机速度或网线的制作方法影响,可能出现一些不匹配的情况。

  右击本地连接打开其属性窗口,在常规选项卡中单击配置按钮,将打开的网卡属性窗口切换到高级选项卡,在属性列表中选中Link Speed/Duplex Mode,在右侧的值下拉菜单中选择10 FullMode,依次单击确定按钮保存设置。

  以上是路由器信号指示灯不亮的原因及解决方法的详细介绍,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