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开机无显

楼主(2016-03-23):
上电测试0.8  0.9  1.x 循环跳动 果断拆机 拆开一看心哇凉哇凉的硕大的黑胶 上bga 上235 下270 看锡珠化了就停了   亮机ok
桥上装个铜片就装机了

网友:
这样修会返修的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BGA焊台??上下温度这么高??

网友B:
很容易返修!!!直接换板再改风扇!!!

网友A:
打胶的楼主怎么看到锡珠融化了呢?没爆珠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胶的楼主怎么看到锡珠融化了呢?没爆珠子?

侧面就可以看到啊 爆珠就不亮了啊

网友:
4026很容易爆,特别是黑胶的。

网友:
这种情况提前给客户说明白,要不返修都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BGA焊台??上下温度这么高??

【迅维】2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容易返修!!!直接换板再改风扇!!!

修好再说吧 上面放了个铜片等坏了再说

网友:
厉害,能弄成这样

网友:
这样不稳妥啊 大哥

网友:
今天修一台IBM的  也是黑胶    265都没爆   还是不稳定

网友:
你这样直接上BGA有没有扫焊油

网友C:
你放电了下好了

网友:
迟早要返修哈哈

网友:
最烦黑胶的,容易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放电了下好了

放下电能好的就不上bga了

网友:
这机器一般都是 北桥坏。。。

网友:
治标没治本啊,看这本子造化了。

网友D:
遇见两台了,都没修好,我的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加焊了显卡是吧?

网友E:
不错,手工技术不错.

网友:
这种机器,作BGA,最怕爆珠.

网友:
这样修真的好用吗

网友:
下一位大神誔生,,,,,,,

网友:
这样即使能用,返修率也很高的。。

网友:
一般加焊,散热做好了,一般能使用的时间长一些

网友:
这是弄的北桥吗

网友:
有黑胶的我一般都是拆了从置  稳当   这样焊搞不好芯片就整挂了

网友:
必须从装显卡

网友:
有黑胶,,,,,,,,不好办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见两台了,都没修好,我的不是显卡问题!

你看见过显卡上没有散热器的么啊 回复错了是楼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手工技术不错.

不是不错是不敢拆 小县城修个本就几十块钱都不够值个珠钱的

网友:
这机子就这样 迟早返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