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00掉电,重启

楼主(2016-03-23):
进PE没问题,,,,进系统掉电重启

网友A:
看是哪路供电不稳,或CPU供电不良

网友:
联想一体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哪路供电不稳,或CPU供电不良

已解决   屏蔽网卡搞定

网友:
已解决   屏蔽网卡搞定

网友B:
楼主后来换网卡试了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供电不足引起

网友:
怎么测试出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解决   屏蔽网卡搞定

历害呀 怎么找出故障点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后来换网卡试了吗?

换网卡芯片  还是不行   直接拆掉没装

网友:
联想 a600是什么机器

网友:
估计是网卡发烫了  楼主手摸出来的

网友:
进低分辨率模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