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连接不脑

楼主(2016-03-23):
itunes软件里面看不到苹果手机与电脑已连接的提示,数据线换过几条都一样。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进入dfu模式连接ITUNES无硬件问题绝对能连接上

网友:
那会不会是这个手机有硬件问题呢?

网友:
换尾插试试

网友:
这个尾插多少钱拿货的?

网友:
能充电吗,如果也不能充电,U2或者Q2坏,为了排除,换个尾插看下

网友:
可以怀疑是借口坏了吗

网友:
充电是没问题的,

网友:
先换尾插~~~基本可以肯定  是尾插排线坏了

网友:
以前能连吗,第一次连ITU是要开启苹果的一个服务的哦

网友:
什么服务?是在那里开启的?

网友:
USB  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usb管理芯片 搞有风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