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助各位前辈师傅指导:红米2按开机键10ma升到20ma松手回零(有电路图)

楼主(2016-03-23):
红米2夹电不漏电,按开机键从10ma升到20ma松手后立马变0ma,换过电源IC ,19.2M晶振,补焊了字库没有效果,网上有说是字库的问题,求各位指导!(附件红米2电路图)

网友:
CPU的问题吧 ?

网友:
感觉CPU没有启动,不知道怎么测量电压值。

网友:
你把电源换了之后,把CPU拿掉  看一下电流

网友:
把开机键短接,夹电,看电源IC附件的电容有没有电压输出。没电压还是电源问题。有电压就测CPU附近有没有电压。

网友:
测试下CPU电压正常不

网友:
应该是CPU的问题

网友:
字库取下来读一下,资料正常就得动cpu了,红米手机cpu和字库数据交互有问题都是按开机10ma左右电流松手为零,不是字库就是cpu的多

网友:
字库坏了       楼主有没有红米2A和红米NOTE4g双卡的图纸啊

网友:
应该是24M时钟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