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主板 a88xm-e的点位图

楼主(2016-03-23):
如题 主板开机针没有电压,跑线没有跑出来   针和IO是通的  io也有3.3v出来   就是开机针没有电压  不知道怎么测量了  求一个点位图看看  晶振有一个脚没有电压

网友:
论坛右上角搜索功能
要常用

网友:
论坛有点位图,善用论坛搜索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5450-1-1.html

网友:
在没有点位图和图纸的情况下 可以搜下IO芯片的脚位图 也能凑活用用

网友:
这种就算没图也好找的,开关针的电压的上拉电阻一般都在开关针附近,随便划几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