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区坏道

楼主(2016-03-23):
做44的时候回写模块,卡主不动了,说是固件区坏道,请问固件区坏道怎么解决

网友:
有MHDD可以重映射一下

网友:
修复硬盘吗?坏了的硬盘修好会稳定吗?

网友A:
做44的目的就是修复固件区坏道 ,做完回写固件,不行的话换通刷固件。

网友:
搞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固件区坏道,做3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44的目的就是修复固件区坏道 ,做完回写固件,不行的话换通刷固件。

做44只是优化固件区而已,其实是调节磁头飞檐高度和读写性能(调适配),盘片有划伤做44不能解决!

网友:
没搞好,技术不行啊····还得好好学习

网友:
固件区坏道,做30试试!或者换通刷试试

网友:
也可以手动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