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

楼主(2016-03-23):
板号VIQY0 NM-A031 开机0.02有只是灯亮不上点,指示灯亮说明EC工作条条是满足了,修好多灯亮ec已经工作要不就是ec的外围电阻电容有问题,要不就是南桥那边的问题,开始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先量32.768的晶振有压差说明正常,在量南桥的供电去Q148有了开启3.3V正常,RTC南桥开机复位RH146跟RH148都正常,在论坛下载的点位跟图纸。差到这里心都有点凉了,南桥不会坏了啊,想想不敢相信是南桥坏,还有一个信号没查EC发出RSMRST#,打开图纸量了开机触发有了正常,无语了,突然脑子一灵想到了之前修过几台换南桥的时候没拔掉电池换好南桥是不会触发上电的,马马焊掉电池放电,靠奇迹发生了电流往上飙。这么简单的问题害我放在一边查了两天

网友:
的确,有时候不上电,BIOS电池放下电就OK,前两天Y410P也遇到类似情况,

另外,楼主能方便备份一个原始BIOS给我吗、麻烦一下。。。。。。。。。

网友A:
的确,有时候不上电,BIOS电池放下电就OK,前两天Y410P也遇到类似情况,

另外,楼主能方便备份一个原始BIOS给我吗、麻烦一下。。。。。。。。。

在windows中的DOS窗口,fptw64 -d xxx.bin -BIOS

网友:
这个做工就是好啊

网友: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784807389&uk=1764629622&fid=1075294186

FPTW64软件,我就不上传了,免得你下载需要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有时候不上电,BIOS电池放下电就OK,前两天Y410P也遇到类似情况,

另外,楼主能方便备份一个原始B ...

装起来了,好重备份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的确,有时候不上电,BIOS电池放下电就OK,前两天Y410P也遇到类似情况,

另外,楼主能方便备份一个原始B ...

有两个bios,一个是32,一个是16的,两个都要吗

网友:
这个就是捡钱啊

网友:
怎么上专bios,没上专过已经备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bios,一个是32,一个是16的,两个都要吗

误会了,
我要的不是编程器备份的,

要WINDOWS,DOS窗口下,用FPTW64备份的,

网友:
方便的话QQ2519196690联系,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还放着没解决,谢楼主

网友:
电池放电的。好久都没修到过了。

网友:
谢提醒,刚好有一台一样的电流,图纸也没找到,先放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