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小小白维修LA-8581P开机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6-03-23):
                              迅维实地,小小白维修LA-8581P开机不显示故障
小小白、零基础实地学习几个月后修的第一片全板故障,发帖纪念。
板号:LA-8581P
故障现象:上电无显示,上电电流跑到0.8A左右;
维修过程:

LA-8581P全板维修
1、拿到板先打各大电感的值,对地值基本正常,插上可调电源,显示待机电流正常,实测待机电压3/5V输出也正常。
2、触发开关后,主板可以正常上电,上电电流跑到0.8几A左右不动,示波器测量发现集显供电电感无电压输出;
3、依据Intel 7 Series时序,测得CPU供电正常,再测CPU复位、MINI PCIE槽22脚复位都正常。

4、示波器测内存SMBUS波形,发现有读取内存动作,说明已经自检到内存

5、检测内存工作条件时,发现内存复位没有。按挡内存来修

6、查内存复位的来源CQ3,测G极2脚电压正常,3脚、1脚都为低电平。查输出周边电阻。

7、找了好久R123上拉电阻不好找,主板上没有元件位置号,直接从Q7的D极接一个1K电阻飞线到QC3的1脚,给它一个上拉电压

8、再测量依然无电压。说明内存复位条件不满足,查PCH发给CPU的DRAMPWROK,找到U5与门芯片,4脚要有高电平输出,1、2脚必须为高电平。实测测1脚有3.3V高电平,2脚无电压。

9、查周边元器件与之相连的有两个元器件,一个R289  200Ω上拉电阻,一个RC21  0Ω电阻。与U5的2脚相通的有两个地方,都没装电阻,这两个电阻其中一个0欧电阻在焊盘上是直连的。由此判断,少了个200欧上拉电阻。

10、补上200Ω上拉电阻后,2脚电压出来,4脚电压也出来。复位信号也有。集显供电出来。下图波形是内存复位。

11、在屏接口测EDID 时钟和数据信号,有正常波形(见下面波形图)。全板修复

维修结束!小白第一次写帖,如有不对的地方,砖头、板斧……来吧!

 会员11565412元2023-8-20 12:09
 会员11565412元2023-8-20 12:08
 会员13288472元2023-3-20 20:39

网友:
这个是人为做出来的故障还是掉件的?【迅维】正统学过的就是好啊

网友:
楼主故障分析的丝入扣,一点弯路没有,足见其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过硬的动手能力,楼主日后必成大器,堪称维修界翘楚

网友A:
查内存复位没什么意义

网友:
去实地学习的效果 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时序了解的不错,也有耐心跑电路~加分支持

网友B:
怎么会少个电阻?不会是同行做得手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复位没什么意义

意义重大啊

网友:
恭喜!维修进入轨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少个电阻?不会是同行做得手脚吧

这不是同行的板,这是统货板

网友:
学的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复位没什么意义

那你说查啥

网友:
呵呵!!!看楼主这思路怎么也不像小白啊。。过分的谦虚可就是骄傲了。。

网友:
还有就是楼主的波波工具不错。。我的复位信号根本就看不到。。十几年前的老疙瘩了。。。

网友:
不错哦 理论很强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小白 也是大神啊

网友:
给你做故障的是师兄是个牛B的人物

网友:
没内存复位,就查DRAMPWEROK吗,能说说两者的关系就好了

网友:
不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技术

网友:
有点料水。。。。。。。。。。。

网友:
这电流不就是挡内存吗。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后面集显供电没出来

网友:
基地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