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530 集显BIOS 板号:LA-8133P REV:1.0

楼主(2016-03-23):
THINK E530 集显BIOS 板号A-8133P REV:1.0
         本来呢这个BIOS想不发的,我看论坛有,但是呢维修中刷人家的BIOS遇到了问题,最终还是刷回自己备份的BIOS解决了,所以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不妨刷我的BIOS试试,机器已经修好,先说下过程:
       机器刚拿来是有待机电流不触发,当时因为自己手头忙,所以先叫徒弟备份下原板BIOS后,刷了论坛的BIOS后,试下机的,谁知当然是涛声依旧了,当我空下来判断的时候,发现EC供电都没有,电源接口那边灯也不亮,一量公共端才12V电压,怪不得不出EC供电呢,量B+对地阻值500欧左右也正常啊,无意中去掉屏线也就是断开屏后,电源口灯亮了,B+ 19V出来了,当然机器也触发了,然后我就换一个屏,把屏线接好,OK了,屏引起的不触发,反复试了几次,确定是屏引起的不触发,装好机准备进系统,发现每次引导系统前,都会出现一个对话框,F1进入设置,F12调出启动菜单,ESC直接引导......,心想估计是刷了人家的BIOS引起的,果断刷回自己备份下来的BIOS,立马解决了,所以我就上传下我的BIOS吧.      机器换屏OK了,接下来的事是要研究下这个坏屏了,为什么会拉低B+电压引起不触发呢???

自己备份E530集成BIOS(U5和U6).zip

网友:
我下载试了,可以开机但是开机好慢.要20秒才显示

网友:
我的要开机N多次电脑才会亮

网友(2016-06-01):
我去我也是20多秒呀  醉了

网友(2018-03-19):
板号A-8133P REV:1.0  bios程序 我应了  好了

网友:
板号A-8133P REV:1.0 bio s程序  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