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ED显示器通电闪一下黑屏,用强光照射有图像

楼主(2016-03-23):
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定是LED背光灯坏了?

网友A:
可能是灯管,可能是高压

网友B:
测试灯管是否坏
还有高压保护了也会这样
去掉保护看看

网友C:
不一定就是灯管坏,还有电路尼,先检测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灯管是否坏
还有高压保护了也会这样
去掉保护看看

我用一模一样的液晶替换了是正常显示的,是不是说明是背光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就是灯管坏,还有电路尼,先检测灯管

我用一模一样的液晶替换了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灯管,可能是高压

我用一模一样的液晶替换了是正常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一模一样的液晶替换了是正常显示的

那就是灯管了

网友:
灯管打火了吧,换灯管吧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的可能性最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一模一样的液晶替换了是正常显示的,是不是说明是背光灯坏了?

屏还是说背光?

网友:
背光、灯管,,,以及电源都是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一模一样的液晶替换了是正常显示的,是不是说明是背光灯坏了?

用屏替换只能说明你的主机是正常的,并不能说明你替换下来的屏的背光系统是正常的,先排除一下灯管,看是哪一部分的问题

网友:
典型灯管问题,,不过不排除高压部位,,,很好查的,

网友:
有测灯管的工具,可以排除是不是灯管引起的

网友E:
楼主看你发的是LG的,如果是LG的显示器。LCD的话,直接可以看上面的灯管。很容易打火的。通病了。
灯管一般都没坏。我一般都是拆出来把线接好就OK

网友D:
我用一模一样的液晶屏幕替换了,可以正常显示使用,所以是不是原来那块屏幕里的LED背光灯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你发的是LG的,如果是LG的显示器。LCD的话,直接可以看上面的灯管。很容易打火的。通病了。
灯管一 ...

我没写清楚,背光灯是是LED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用一模一样的液晶屏幕替换了,可以正常显示使用,所以是不是原来那块屏幕里的LED背光灯坏了?

那就是你另外一个屏的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你另外一个屏的灯管坏了

我估计也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写清楚,背光灯是是LED的

那你把背光拆出来看下是不是有坏的。

网友F:
楼主都说了,是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都说了,是LED的。

哦,不好意思,俺没仔细看,LCD的修多了,嘻嘻

网友:
不一定,先接一个通用升压条测试一下

网友:
拆屏换灯条

网友:
让你”忽悠“了,LED的升压部分是在屏驱动板上的,

网友:
楼主不都说LED的显示器,怎么还有问题???待指教。。

网友:
不一定 有可能是高压板坏了 也可能是灯管坏了

网友:
不是,是高压条坏了

网友:
灯条一般不会坏,看看是不是升压条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了一大通是led的,大家回复的却是灯管
楼主是用另一个液晶屏与有故障的这台屏的电路板组合在一起点,结果故障一样,如果测试屏的灯条没坏,那就是所修屏的灯条坏了。看看是不是所修屏的灯条接口脱焊,如果没有脱焊就拆开灯条,灯条一般不会全坏,大多是坏一或二个灯珠,把坏的灯珠用热风枪(温度低点,风速低点)吹下来,再从别的灯条上下两个灯珠吹上去。我这样修不下10台了。楼主如果确定是灯条有问题,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灯管,可能是高压

你好好看题LED

网友:
已经有人提醒过我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都说了,是LED的。

我忽然想起来,之前楼主写的就是LG显示器,没说是LED的,是后来编辑过的

网友:
我忽然想起来,之前楼主写的就是LG显示器,没说是LED的,是后来编辑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一模一样的液晶替换了是正常显示的

那会不会是屏幕里面背光的问题?LED修的不多,尤其是屏幕内部问题更是修的少,只能大概猜猜了,如果方便就把好的电路板拆下来试试,不行我就不会了

网友:
恒流板的问题偏多啊

网友:
这就是暗屏喽,先看看高压部分,再考虑LFD灯条部分

网友:
LED的灯条很少坏,还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灯管  或 高压板    先拆开测一下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编辑过的,原来不写的led....

这样还可以说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