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求问关于换触摸的问题

楼主(2016-03-23):
我没有专业设备 用电熨斗手动拆的贴合屏 拆完屏完了有弧度 中间上翘弯曲 请问你们遇到过吗怎么解决

补充内容 (2016-3-24 10:30):
能正常显示 没有涂uv胶 直接扣上凸出来一点 受力的地方有涟漪圈

网友:
手上没有金刚丝 我用鱼线拆的

网友:
楼主很有创意啊

网友:
温度太高了,液晶屏幕变形了吧,拉的时候力量不均也会这样

网友:
我去 真牛逼 电熨斗手动拆的贴合屏 以后贴合机都卖不掉了

网友:
有弧度又没关系,你上机测测看显不显示。我觉得显示屏一般都已经废了。能显示正常用就好了。

网友:
牛人,还没这么拆过呢

网友:
楼主脑洞好大啊,居然能用电熨斗来拆屏

网友:
是否还可以用电烫斗校一校,温度掌握好就行了,以’毒攻毒‘吗。

网友:
楼主真厉害 能想到用电熨斗来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