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P BIOS

楼主(2016-03-23):
今天修了一台联想S410P 的机子,开机电源灯亮了,二秒 钟就断了,自已又重新开 ,反复几分钟后  有时要十几分钟,机 器 就亮 了,一切都正常用了,如 果把内存取掉,机器就不断电,机器就报警,针对这个问题,根据维修经验来说 ,应该是BIOS出了问题,我买了一个BIOS来刷,刷了就OK了,把 这个BIOS分享给大家

网友:
帅哥请帮忙看一下他的显示转换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不好意思 ,机子 客户取走了

网友:
刷了 等二十几秒才亮机

网友:
你这个能解决开机进系统用半个小时准时掉电不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尼玛南桥短路了 不知道是不是屏线没插好烧掉的 南桥CPU一体

网友(2016-04-27):
正好下个来试试

网友:
楼主 版号也不写

网友(2018-01-13):
哪个人刷亮了啊,我可以亮机的,刷了这个电流卡在0.3不动了.

网友(2019-07-01):
操,强烈要求该论坛坛主,如果有人再发BIOS程序,不写机器型号,版号,版本的!一律踢出本群!
这发的BIOS你全点儿写,你能得癌呀?
咋就不全点儿写?让群友们有选择的下载!不要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