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v59a8换屏写驱动后遥控器按键都错位了

楼主(2016-03-23):
一台广州日松的液晶电视屏碎了,客户拿过来后直接给换屏了。找了乐华v59a8的驱动程序刷好开机图像都正常了 但遥控器的按键都是乱的开机键竟然变成了0键,按键板也是一样开机键变成了声音加键.....接着刷程序吧  但是十几个程序刷进去了依然这样....没招了求大神们分享经验.....

网友:
电视板不会是电视机厂家给固定了程序了吧,纯小白乱琢磨的 大神勿喷

网友A:
因为你的程序不对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程序不对应

程序不对?刷了好多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程序不对应

程序不对应该只会屏幕不亮或者什么的吧.怎么按键和遥控都不行了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没有呢,放哪里有时间再弄

网友:
没有呢,弄得头疼就放下了

网友:
小白顶一下

网友B:
这是刷的程序代码与电视组装厂的不一样,有些刷代工厂的程序是只能显示,控件错乱。只能刷原来的程序,进工厂模式修改屏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刷的程序代码与电视组装厂的不一样,有些刷代工厂的程序是只能显示,控件错乱。只能刷原来的程序,进工 ...

按键不能用 怎么进工程模式 大神求指教

网友(2016-04-22):
这种没有弄过。。。。。。。。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场的程序弄到手不容易

网友:
程序不对当然会造成按键错乱,或者遥控不能用。
按理,你换驱动板时,应该有配套的遥控、面板按键板啊,这样,只要你写入正确的屏参就行了。
否则,会越修修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