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几根线修复一台华硕S400C本本

楼主(2016-03-23):
进水机,网上找半天没找到图纸

清理之后发现有两处断线,飞线连接

开机电流跳到0.13不动了,测量发现总线供电1.05V出来了,内存供电没有
发现内存供电跟前有一个电阻腐蚀,焊盘也腐蚀的没了。芯片什么型号忘记了,网上找到数据手册发现电阻连接到芯片的第9脚TON,

那么这下就好办了,这是功率调节的引脚,一般连接的电阻都在几百K到2M之间,找了一个三百多K的换上,接一根飞线

到主板正面空电容引脚处

插电源自动加电到0.7左右亮机

再次插电发现不加电,万用表量开过发现没有3V,找到开关背面的测量点有几个3V的地方 ,

按个触,发现有一个地方可以开机,直接连接。

连至主板背面测试点

再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总结:进水机都好修,进水了可容易断线了,就是得花点时间找到断线的地方。

现在下载图纸贵了,大家加分支持下。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线飞的
怎么那么粗

网友:
有图纸。看着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过水机不好整啊,

网友:
发现现在好多薄笔记本都是板载内存了

网友B:
这个板是有点位的,我修一个X宝上好不容易找到有一家卖,结果遗憾啊,绑定机械码的,现在装了系统估计也用不了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线飞的
怎么那么粗

妹子好久没给我加分了啊!
两种线,一种粗的,一种线的。都是专业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是有点位的,我修一个X宝上好不容易找到有一家卖,结果遗憾啊,绑定机械码的,现在装了系统估计也用 ...

点位下了没用上,网上下了一个也不能用。下载了不能使反倒捆绑了几个垃圾软件可恶心了。

网友:
进水就是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妹子好久没给我加分了啊!
两种线,一种粗的,一种线的。都是专业飞线。

你版主什么时候被卸掉了。。
很少看到你活跃呢

网友:
金牌维修就是厉害,可惜今天没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版主什么时候被卸掉了。。
很少看到你活跃呢

过年回家休息了一个多月,没这么上论坛,也不知道啥时候掉的,没管理也好,要不老惦记的去管理,这段时间也比较忙,除了下载东西,上论坛梦游的少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要让我肯定是搞 不定的,真心学心了!

网友:
进水机难修啊 容易断线  这台机飞线也不大容易  眼睛都找花 给你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年回家休息了一个多月,没这么上论坛,也不知道啥时候掉的,没管理也好,要不老惦记的去管理,这段时 ...

我没权利管理。。版主只是挂个名头
随便管理下都要被说或者骂

网友:
TON   电阻           大小不对   不会影响电压吗?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呢

网友:
楼主视力不错,不过飞线太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