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QCL70 LA-8222P集显供电不出。

楼主(2016-03-23):
机型:华硕板号:QCL70 LA-8222P
问题:集显供电不出!!!!

这个机器有两组集成显卡供电的,原来是很不稳定,偶然可以开机,机会很渺茫,南桥换了几个了,BIOS刷了N个了,问题依旧,电流跑在1.3-1.4A左右就掉电了,经检测,集显供电的下管G极有5V输出,是不是下管保护了? 求助大师帮帮忙了!!!!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师遇到差不多的问题的?

网友A:
下管有G极有5v 的话 就是后级保护了  可以换 330 滤波电容试试  cpu 的 电容全换了去  可能那个滤波不量

网友:
补充一下,其他供电动正常,包括转换也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有G极有5v 的话 就是后级保护了  可以换 330 滤波电容试试  cpu 的 电容全换了去  可能那个滤波不量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不要纠结在下关G级上

网友:
换过U 吗 ? 内存?   别把简单的给忽略咯

网友C:
CPU管理芯片挂了,干吧 兄弟!

网友C:
这个板子我试过,就是CPU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供电芯片也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我试过,就是CPU管理芯片问题

CPU供电芯片也换了N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管理芯片挂了,干吧 兄弟!

CPU也就换了几个了,确定这个CPU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纠结在下关G级上

这个保护了 ,难道还有其他办法?

网友:
人家cpu供电有,你们说芯片坏,扯淡,bios,南桥,要么cpu挂了

网友D:
集显电压是跑马过后才开启的,你内存复位这些有出来吗

网友:
保护啦,是不是u坏啊,细细查查

网友:
查查升压那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显电压是跑马过后才开启的,你内存复位这些有出来吗

出了,不上内存跑0.8-0.9A 上内存就可以跑上去1.4A掉到1.3A 等2秒就掉电了

网友:
嗯,明天试试,搞死人了,

网友:
不出集显电压比较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