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开机15秒断电维修

楼主(2016-03-23):
刚修了块提示USB出错15秒关机的主板    这个型号好像都有着毛病  修了不止二十块了    直接量5V分压出来的电压 只有0.8  正常应该是3V多的 找一个10K  跟4.7的电阻装上去  3.4V   开机完美跳过去

网友A:
100跟101电阻变质 或者腐蚀
导致电流只有0.8 通病
usb过流现象

网友B:
今天最后2分送给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最后2分送给楼主了

谢谢支持

网友C:
跳线问题也会造成USB过流提醒,15秒关机吧。

网友:
我很想修几块这样的板子玩玩   老是看你们修好收钱  我的烙铁已经饥渴难耐了

网友D:
以前只记得那个是通病,看了楼主的帖子恍然大悟,5V通过电阻分压产生3.3V USBOC# 给南桥检测。3.3V不正常就报错了 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
通病       加2分!

网友:
华硕的15秒,USB过流成了我们的福利

网友:
单个电阻分压出错的修的比较少,问题多的都是排阻分压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跟101电阻变质 或者腐蚀
导致电流只有0.8 通病
usb过流现象

100跟101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跳线问题也会造成USB过流提醒,15秒关机吧。

USB接口得不到5V的电压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只记得那个是通病,看了楼主的帖子恍然大悟,5V通过电阻分压产生3.3V USBOC# 给南桥检测。3.3V不正常就 ...

是USB_OC#这个点得不到3.3V的电压就会报错

网友:
华硕的为什么就愿出这种问题呢?电阻就搞不定了?

网友:
这个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接口得不到5V的电压也会

好吧,我还以为只是过流才会这样,搞得我还没弄清楚和跳线有什么关系

网友:
好像华硕电阻坏的 不少

网友:
排阻变电阻有意思 a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