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此电源板电路图,r233已经烧毁求大小

楼主(2016-03-23):
(图片)

网友A:
R233你看是连到哪里。跑下线路看和754电阻相连不。如果是的话那可能是启动电阻。

网友:
这种图纸肯定没有的,慢慢跑线,找相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233你看是连到哪里。跑下线路看和754电阻相连不。如果是的话那可能是启动电阻。

没有和754相连的,3个754与r216相连去了,到mos的s级

网友:
显示器图纸还少有的。

网友:
直接换板吧  板子很便宜的

网友:
换模块  省心 省时间

网友:
换板呗  价格又不是说很高!

网友:
查一下ld7575ps电路 对比下

网友:
跟8脚连的吗 查8脚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