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装系统怎么关不了机求租

楼主(2016-03-23):
M4N68T华硕老死机

网友:
你求助问题不能详细点吗?死机了还怎么关机

网友:
是这样发帖子求助的吗?”一字难求啊“

网友:
死机后测量下供电。。。

网友:
楼主请你把问题说的详细一点大家才好帮住你,你是新人第一次就原谅吧。。

网友:
楼主是维修新人,就麻烦表达详细点,不是维修的话建议送去维修点维修

网友:
死机有很多方面造成,系统有问题,硬件有问题等,把能换的都换了试,如果还是死机那么最后的问题就出在主板上了

网友(2019-09-17):
华硕关不了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87-1.html